[有问必答] 遇到一个485口通讯的诡异问题

楼主(2024-02-21):
485通信时,板子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,此时在485口并一个线到电脑端监听时,数据就不出错了。
可能导致的原因是什么,有没有给个思路

这是加了串口助手监听的数据,上面是板子收到的数据,下面是电脑端收到的。这个数据也是正确的

这是拔掉电脑端板子收到的数据,正确的数据应该和上面一样才对,从第二字节就开始错误了

这就仿佛是一个薛定谔的猫一样

楼主:
这些错误都是产生了一个bit位的错误,我也开了偶校验,应该会校验出来这个问题啊,想不通

网友:
板子终端电阻加上,9600速度通信看看。这个也不正常,硬件就有问题了。另外注意485收发状态的正常切换。

网友:
像是信号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485没共地?

网友:
使用的自动收发切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