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串口解析指令

楼主(2024-02-21):
输入mode正常打开灯,输入modx正常关灯,输入mod要输入两次,最上面if是不是把这个情况给排除掉了,进不来,usstatus一直为3,我测试了一下第一次输入mod没反应,第二次输入mode应该开灯,实际情况是关灯,这个有点bug,这个咋优化一下,求指点

网友A:
ucStatus做初始化数组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Status做初始化数组了吧

没,就uint8_t ucStatus = 0;  没用数组,简单的挨个接收,mod是三个字符,第一次发到不了最下面的关灯,第二次进去直接先进的关灯那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Status做初始化数组了吧

我要接受多种指令,hex指令,字符串指令不同的指令,这种写法是不是代码要写很多重复的

网友B:
第一次输入mod,状态进入3,加下来mode,第一个m在状态3里面用掉了,并且判定为关灯,回到状态0, 剩下的ode一直在状态0哪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输入mod,状态进入3,加下来mode,第一个m在状态3里面用掉了,并且判定为关灯,回到状态0, 剩下的ode ...

是的,和目的有冲突,输入mode应该是开灯

楼主:
这是用数组接收了一下,再判断。这样MODEMODE也给判断正确了,包含了MODE灯也会快速闪烁一下,HEX指令有报头报尾比较好判断,不定长字符串有点麻烦

楼主:
这是用数组接收,只要字符串包含MODE就熄灭,不知道有没有方法精准检测MODE,比如DMODEF这种排除掉

网友:
还不如mode1和mode2来区分

网友:
意思是输入mode开灯,mod或者mod*关灯吗?要求第一次输入是mod关灯,第二次输入是mode关灯,是这样吗。单片机 实际收到的是modmode,这个需要case3加个判断m

网友C:
你这个是一串数据的字符串可以使用 memcmp 函数 或者 strncmp 函数解析。就不用这个多的case了

网友D:
modmode,这个算mod*还是算mode,没搞懂楼主要实现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和目的有冲突,输入mode应该是开灯

你这是输入不合法呀,你要对不合法的输入做处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odmode,这个算mod*还是算mode,没搞懂楼主要实现啥

只输入mode这四个字符是开灯,其他的都是关灯(包含mode的也关灯),不用数组单个字节判断也就是第一个图的程序,烧录完默认开灯,我输入mod,应该是关灯的,但是程序if那里空是进不来的,所以灯依然亮,第二次我发mode,按理说应该灯依然亮,实际上是灭的,第二次指令是延续了第一次的,没有单独读取mode指令,我把第一个图程序改成数组了,单个读取容易卡在那个位置,而且我感觉那样写如果要读取多条不同指令代码要一大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是一串数据的字符串可以使用 memcmp 函数 或者 strncmp 函数解析。就不用这个多的case了

这样只能比较前四个字符,硬汉哥这程序思路是一个一个取,没用数组,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输入不合法呀,你要对不合法的输入做处理吗?

我是想只输入mode四个字符才开灯,其他的全关灯,现在改成放数组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输入mode这四个字符是开灯,其他的都是关灯(包含mode的也关灯),不用数组单个字节判断也就是第一个图 ...

还是直接加接收超时判断算了,超时时间到了视为接收完毕,之后处理数组,满足条件就开灯,否则就关灯。一开始的帖子是状态机,有数据就继续判断,对modmode这个情况不好处理,可能会出现只输入一次但出现开关开的情况

网友:
这个状态机如果不另外做超时处理的话,会保留上一次的状态,每次输入都按上次状态继续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