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推出新款H7-TOOL 2024版,同时发布新版固件V2.25(2024-02-24)

楼主(2024-02-23):
淘宝链接:链接

H7-TOOL 2024版介绍
1、开模定制外壳,取消了侧面的IO接口,汇集到一个主端口(2 * 17P排针)。
2、显示屏升级为2.8寸(分辨率320*240)。
3、两个按键升级为4个按键:上键、下键,OK确认键和C取消键。
4、预留一个电源开关按键,目前功能为HOME(返回初始界面)。
5、新增4-20mA电流采集功能。
6、其它功能与之前TOOL没有区别。

2024版TOOL效果:

2.8寸和2寸比较:

H7-TOOL详细介绍(含操作手册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PC机软件:升级PC软件到V2.2.5

【PC软件】V2.2.5
1. 脱机烧录功能升级
  - NXP S32K1XX系列,添加FLASH_DATA算法
  - NXP S32K3XX, 缺省不选择整片擦除,选扇区擦除(如果ab分区了,整片擦除会失败)
  - 新增航顺 HK32F0301M系列
  - 修正PC计算数据文件的校验和算法
  - 新增FLM文件配置选项 FLM_BUFFER_ADDR, FLM_STATIC_BASE, SB_FLASH_ADDR, FLM_INIT_CLK
  - GD32F450ZI 修正配置文件映射错误问题
  - GD32F403,修正lib文件指向问题
  - 新增华兴微特SWM34S系列
  - 修正新唐M481系列无法写选项字的问题
2. RTT功能
  - 界面下方发送窗口可隐藏
  - 增加水平滚动条
3、Lua函数 read_clock()修改返回值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7个整数值
4、客户分享CAN解析器GBT27930-2015电动汽车充电桩车通信和英飞凌电源模组解析
5、lua脚本控制按键自动执行到指定界面。按键缓冲区由10改为50.
6、串口助手和RTT Viewer, 解决暂停接收后复制一次文本后,再也无法恢复显示的问题。
7、CAN助手
   - 增加水平滚动条
   - 新增两个lua窗口,方便实现
   - 解决快捷发送面板设置不能保存的问题
8、串口助手
   - 解决保存log文件,无法立即打开的问题。
   - 取消信息窗口
   - 增加水平滚动条
   - 增加ESP8266 ESP32常用的76800 (固件和PC软件必须同步升级)
   - 缺省波特率参数ID改为11 (之前是10)
   - GB2312和GBK模式时,自动换行字符数由120修改为256(修改TOOL固件实现)
9、主菜单中增加目标控制:复位目标板、断电、上电等操作。其余界面的复位目标板按钮取消
10. Trace功能
   - 截屏功能改进,升级文件ILI9488.lua
   - SVD功能:解决无法解析 GD32F1x0.svd 的问题
   - SVD功能:在STM32F10x系列svd文件中手动增加了CPU字段 <cpu>        <name>CM3</name> </cpu>

【EMMC文件】V2.2.5
1. machine_if.lua
        --读START引脚电平ReadStartLevel() 排除SPI-FLASH芯片。无可用启动引脚。
2. 新增的芯片配置文件

【固件】V2.25
0、支持2024新版H7-TOOL,2.8寸屏幕
1、固件增加 get_tvcc()函数.
2、新增m_write("AW9523", "LED_RED", 10) ,控制指示灯
3. 横屏时,浏览文件时,文件夹图标有毛刺问题
4. 增加ESP8266 ESP32常用的76800bps
5. 串口助手,GB2312和GBK模式时,自动换行字符数由120修改为256

1、升级新版注意事项
(1)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:
   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600

(2)从2.20版本固件开始,更新固件排除WiFi列表更新,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,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:

这次boot固件也升级了,点击此按钮升级

2、CAN,RTT和串口助手都增加了水平滚动条

3、客户分享CAN解析器GBT27930-2015电动汽车充电桩车通信解析

已经集成到TOOL上位机中

启动的报文

运行中的报文

停止报文

4、H7-TOOL的UDS ISO14229统一诊断服务解析,首版初步已经完成

近期录制专题视频教程分享给大家,已经实现10,11,22,23,27,28,2E,34,35,37等服务解析。

搞定UDS Bootloader,且支持H7-TOOL刷新目标板固件

动态刷新效果

5、增加全局复位

上位机增加一个全局的复位目标板按钮,方便使用各种功能时复位操作

6、脱机烧录

增航顺 HK32F0301M系列,增加华兴微特SWM34S系列,解决一些客户反馈的问题。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完整列表如下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淘宝上架了?

网友:
更商品化,更漂亮了,而且固件一直在更新迭代。

网友:
有现货了吗

网友A:
哇塞,发布新版了,手上用的还是第一代预售的时候订购的呢,要不要搞个优惠活动啊

网友:
老用户有优惠吗

楼主:
有现货了。

网友:
冲冲冲,刚好还没有买

网友B:
简易转接板还适用新款吗,捎带一起拍了一个

网友C:
之前计划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后期再加吗?

网友D:
旧版去年买的,可以置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易转接板还适用新款吗,捎带一起拍了一个

转接板升级了,拍的是新版TOOL和转接板的话,会发对应的转接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旧版去年买的,可以置换吗?

当前没有以旧换新业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之前计划的逻辑分析仪功能后期再加吗?

搞,先把H7-TOOL的250M示波器模块发布了

楼主:
联系我们旺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哇塞,发布新版了,手上用的还是第一代预售的时候订购的呢,要不要搞个优惠活动啊

联系我们旺旺

网友E:
多了两个按键就方便很多了,之前只有两个按钮,选中和退出都是长按,有点麻烦。出新版的话说明书也要更新了。

网友F:
新版本是方口USB线吗?

网友G:
买了2个月不到就换新了,尴尬

网友H:
旺旺说没有优惠

网友:
还好我没买2.0寸屏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旺旺说没有优惠

拷打楼主哈哈哈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了两个按键就方便很多了,之前只有两个按钮,选中和退出都是长按,有点麻烦。出新版的话说明书也要更新了 ...

说明书这几天开始弄下。上位机是一样的,按键部分跟之前也区别不大,只是分开按钮操作实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新版本是方口USB线吗?

对,这个地方没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买了2个月不到就换新了,尴尬

不影响,就是换了个外观,功能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旺旺说没有优惠

那可能确实没优惠活动。

网友I:
新增4-20mA电流采集功能电路能开源看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新增4-20mA电流采集功能电路能开源看下吗?

这个TI出了很多成熟的参考方案,区别的地方是我们用的内置16bit ADC采集的。

https://www.ti.com/reference-des ... arch?keyword=4-20mA

楼主:
备注下:如果升级BOOT提示不是最新的2.05版本,需要优先级更新eMMC,然后更新BOOT即可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对,这个地方没换。

为啥不采用TYPC接口?这样就可以和手机线通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啥不采用TYPC接口?这样就可以和手机线通用了

这几年测试下来,方口结实耐造,没出过问题,所以这次修改延续下来了。

网友A:
H7-TOOL下载的算法文件选择操作多次提醒,能不能修改为添加的方式操作,手写路径和文件名操作起来很麻烦而且容易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-TOOL下载的算法文件选择操作多次提醒,能不能修改为添加的方式操作,手写路径和文件名操作起来很麻烦而 ...
设置一次后,手动导入LUA配置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这几年测试下来,方口结实耐造,没出过问题,所以这次修改延续下来了。

方口保留,多加一个Type-C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方口保留,多加一个Type-C

网上有Type-C和方口的转接头卖,大家喜欢Type-C可以搞个,省事,非常mini.

我们TOOL端的设计不再动了。

网友K:
一拖四烧录线是新的吗?

网友K:
淘宝链接选两个配件比选单个配件*2比价多了100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一拖四烧录线是新的吗?

1拖4有配套新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淘宝链接选两个配件比选单个配件*2比价多了100。。

三个配件要依次选择下即可,没有的要选择下无,这样就正常了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三个配件要依次选择下即可,没有的要选择下无,这样就正常了。

我这看是这样:
配件二选购,配件三选无,配件一选购的话,加了A块;
配件二选无,配件三选无,配件一选购的话,加了B块;
这个A比B多了100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这看是这样:
配件二选购,配件三选无,配件一选购的话,加了A块;
配件二选无,配件三选无,配件一 ...

这个是因为那个探头夹子转接板里面有个示波器双探头,这个贵。

你用不到不用选,单独就选择个转接板即可

H7-TOOL简易转接板 (无BNC插座)-淘宝网 (taobao.com)

网友:
感觉功能上没什么变化。

等硬汉哥,你们的250M模块或者电池板上了,再购入支持。

楼主:
开始为新版TOOL单独整理个操作手册。虽然老的手册也可以使用, 但专门做个配套的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网友L:
怎么做到两版硬件使用相同程序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怎么做到两版硬件使用相同程序的?

硬件版本号不同,然后程序里面对其做适配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硬件版本号不同,然后程序里面对其做适配。

硬件版本号是存在EEPROM里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硬件版本号是存在EEPROM里的?

对,在EEPROM里面。

网友M:
准备入手一个2024版的,但是我看了一下说明,发现我需要的逻辑分析仪功能还没有支持,担心入手了之后,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当前的版本不支持,后面又得买新的。版本能帮忙解答下逻辑分析仪这个功能什么时候添加,以及2024版是否支持这个功能吗?

网友:
准备入手2024版的,但是看了下我需要的逻辑分析仪功能还没有添加。版主能帮忙解答下逻辑分析仪的功能什么时候添加,以及当前2024版是否支持。担心买了2024版之后,后续2024不支持逻辑分析仪功能,然后又得买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准备入手一个2024版的,但是我看了一下说明,发现我需要的逻辑分析仪功能还没有支持,担心入手了之后,逻辑 ...

逻辑分析仪是独立的外置模组,所以不影响,TOOL的所有版本都可以使用。

当前优先发布示波器250M模组,之后搞逻辑分析仪。

网友N:
新增4-20mA电流采集功能是在示波器里面集成吗,没看到演示照片,能发布一下看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新增4-20mA电流采集功能是在示波器里面集成吗,没看到演示照片,能发布一下看看吗?

好的,明天我发个说明帖子。

网友:
搞了一套新的,坐等发货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明天我发个说明帖子。

十分感谢,硬汉哥。精度高的话我也入手一套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十分感谢,硬汉哥。精度高的话我也入手一套

已经发布。

H7-TOOL新增的4-20mA输入功能使用说明,支持手持方式查看,支持上位机查看波形(2024-02-2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3160

楼主:
更新完整的效果图。

网友:
质感确实不一样,我现在手上两个 2021 年的 tool, 用得都挺好。现在唯一纠结的是现在买了 2024版的,后面还会不会出【电池版本】的

网友O:
材质是铝合金外壳就更高大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材质是铝合金外壳就更高大上了

这个就是铝合金的,做成产品后,效果一般

ChipWhisperer芯片爆破装备升级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3405

网友:
比旧款好看

网友:
示波器250M模组

250M是采样率? 请问带宽是多少的?

楼主:
为2024版TOOL专门弄的操作手册,争取今天更新完毕。

网友P:
为啥不把USB换成type-C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为啥不把USB换成type-C

USB方口经过几年的验证没出过问题,所以延续下来了,对于喜欢Type-C的用户,也比较简单,有这种mini转接头,插上,也不错,用在TOOL上完美。

网友Q:
支持硬汉哥。已经入手一个2024版。马上用起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支持硬汉哥。已经入手一个2024版。马上用起来。

谢谢支持

网友:
去年刚买的旧板,现在就又出新的了 。

网友R(2024-03-26):
上位机和固件源码现在在哪同步更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上位机和固件源码现在在哪同步更新?

V1.X的上位机,下位机,原理图开源。
V2.X不开源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网友S:
新版老板的主板相同吗?老板可以升级成新版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新版老板的主板相同吗?老板可以升级成新版吗?

不行,主板重新设计了。

网友T:
楼主,这个可以做USB分析仪使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楼主,这个可以做USB分析仪使用吗?

不能。

网友:
新版颜值高了好多

网友U:
这个工具支持spi波形解析吗?特别是双线模式的读写波形,梦源的逻辑分析仪只是简单解析DI和DO线上的数据,但双线是要把数据拼起来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这个工具支持spi波形解析吗?特别是双线模式的读写波形,梦源的逻辑分析仪只是简单解析DI和DO线上的数据, ...

只有SPI控制器主机和从机,看看够用不。

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10期:SPI总线主机模式操作说明V1.0(2023-12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2107

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11期:SPI总线从机模式操作说明V1.0 (2023-12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2108

网友V:
凌鸥的脱机烧录算法好像有问题,硬汉哥做到的时候可以@我一下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凌鸥的脱机烧录算法好像有问题,硬汉哥做到的时候可以@我一下嘛

凌鸥不清楚,我还没用过,后面有时间搞他们官方的板子试试。

之前我们公司那边添加过这个芯片的脱机烧录,制作了一个小板子,使用各种JLINK,STLINK,ULINK,DAPIINK,发现IDCode都不读出来,好几款芯片都这样,邪门。后来搁置没弄了。

等近期有时间了,我打算买个他们官方的板子测测,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

网友W:
手里有个第一版的h7tool还能升级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手里有个第一版的h7tool还能升级码吗

可以的。

网友X(2024-05-20):
老哥,我关注硬汉好久了,你们H7 tool 的UI 找个外包团队设计一下吧,纯纯的工程师味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老哥,我关注硬汉好久了,你们H7 tool 的UI 找个外包团队设计一下吧,纯纯的工程师味道

这个不用重新设计,就是给工程师用的,不用设计的多好看,简单易用就行。

当然,话说回来,可以专门搞个炫酷的UI主题,后面找个美工设计一套。

网友X:
硬汉兄,需要增加 HC32F448 相关芯片,谢谢。 还有PWM 输出的频率可以精度到0.01%

网友Y:
RTT我挺常用的,能不能实现像Jlink那样下载之后自动启动RTT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硬汉兄,需要增加 HC32F448 相关芯片,谢谢。 还有PWM 输出的频率可以精度到0.01%

好的,搞个板子支持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RTT我挺常用的,能不能实现像Jlink那样下载之后自动启动RTT功能?

没问题,这个增加个自动重连功能即可。用户可以设置重连次数和超时时间。

网友X:
H7 TOOL 上位机,Trace波形控制面板中,显示波形的名称,只写了波形1,波形2,建议修改为变量名。除此之外在这个页面,点击暂停功能并没有真正暂停,存在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H7 TOOL 上位机,Trace波形控制面板中,显示波形的名称,只写了波形1,波形2,建议修改为变量名。除此之外 ...

对,这两个地方得改进下

网友:
质感看看非常不错!加油

网友Z:
问个概念性的问题:H7-too 烧录mcu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都是通过SWD这个链路吗?烧录外部flash时,外部flash芯片的Pin是否要连到JTAG对应的PIN?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问个概念性的问题:H7-too 烧录mcu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都是通过SWD这个链路吗?烧录外部flash时,外部flas ...

说下我的理解啊
1.都是通过SWD接口的。
2.烧录外部flash时,应该是先通过swd给mcu导入一个程序,然后mcu中的这个程序实现烧录外部flash的功能,所以外部flash的引脚只需要接到mcu就行了,和jtag没啥关系,

楼主:
引用 网友Z:
问个概念性的问题:H7-too 烧录mcu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都是通过SWD这个链路吗?烧录外部flash时,外部flas ...

TOOL支持SPI接口烧录外部Flash,也支持SWD接口烧录。使用SWD接口烧录,不需要连到JTAG对应的PIN。

详细说明:

【实战技能】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,含视频说明(2022-05-3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600&fromuid=58

网友AA:
大佬,会支持高压隔离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大佬,会支持高压隔离吗

当前可以先使用坛友分享的这个:

画了一个H7-TOOL的SWD隔离模块(含UART隔离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585

后面考虑做个针对SPI,I2C,UART,CAN和SWD的综合隔离板子。

网友AB:
看版主的资料和视频受益良多,正好手头的jlink挂了,买个支持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看版主的资料和视频受益良多,正好手头的jlink挂了,买个支持一下。

谢谢支持

网友AC:
可以把排针座那边的5v或者3.3v作为供电口,h7-tool离线使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可以把排针座那边的5v或者3.3v作为供电口,h7-tool离线使用吗

可以的,TVCC最好也接上,是决定UART, I2C, SPI接口电平的。

网友AD:
请问能测量ua级别的电流吗?一些手表低功耗测试需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请问能测量ua级别的电流吗?一些手表低功耗测试需要

不行,这个是mA级的。

网友AD:
引用 楼主:
不行,这个是mA级的。

好的,已经买了h7tool了,希望能尽快增加逻辑分析仪的功能

楼主(2024-06-19):
引用 网友AD:
好的,已经买了h7tool了,希望能尽快增加逻辑分析仪的功能

谢谢支持

网友AE:
买了24年版本tool,硬汉哥,能不能支持那种插一个USB线,同时可以连DAP,串口和RS485的功能,现在市面上可以直接买到同时支持DAP和串口的,如果咱们这个同时支持485就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买了24年版本tool,硬汉哥,能不能支持那种插一个USB线,同时可以连DAP,串口和RS485的功能,现在市面上可 ...

没问题,使用我们自己的上位机串口软件即可,DAP+双硬件串口,一个TTL串口,一个TTL,485和232三合一。第3方串口软件不行

动态效果如下:

网友AF:
硬汉哥,为啥接口没用TYPEC呢,用B口,出门还得单独带一根线比较麻烦,用TYPEC离线用的话,一般身边都有充电宝,插上就能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硬汉哥,为啥接口没用TYPEC呢,用B口,出门还得单独带一根线比较麻烦,用TYPEC离线用的话,一般身边都有充 ...

祖传接口,传承经典,转接各种USB接口贼牢固。

TypeC接头,插入TOOL,效果也很棒。

USB方口转Type-C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祖传接口,传承经典,转接各种USB接口贼牢固。

TypeC接头,插入TOOL,效果也很棒。

好的,现在去下单,下单有送这个转接口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好的,现在去下单,下单有送这个转接口么

我是这里买的,6.8元包邮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 ... =148242406:376870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