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控件LISTWHEEL只设置了两个参数却循环显示这两个参数

楼主(2024-02-22):
LISTWHEEL控件如何设置只显示AM和PM,结构体里只有两个却循环显示

网友A:
使用GUIBuilder添加listviewv并设置AM和P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GUIBuilder添加listviewv并设置AM和PM

行不通,效果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行不通,效果一样

那得后面有时间了研究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