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cjtag接口

楼主(2024-02-22):
Jlink v9 可以用SWD,Jtag,但是cjtag接口没有接触过,是兼容的SWD?看到GD使用芯来科技IP有支持这个接口,这个是要专用的烧录调试器吗?

网友:
cjtag只是接口定义,比jtag少接两根线,rv核的芯片用cjtag接口的多一点,但各家rv核芯片具体调试协议实现都不太一样,基本都要用专门的烧录器

楼主:
SE官网说JLINK仿真器支持cjtag,有小伙伴使用的吗?

网友A:
jlink v10以后就支持了,我用v11试过,可以通过cjtag调试cc2630
正经支持cjtag的是TI自己的XDS系列仿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link v10以后就支持了,我用v11试过,可以通过cjtag调试cc2630
正经支持cjtag的是TI自己的XDS系列仿真器

感谢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link v10以后就支持了,我用v11试过,可以通过cjtag调试cc2630
正经支持cjtag的是TI自己的XDS系列仿真器

请问在哪里买的V11?能发个链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在哪里买的V11?能发个链接吗?

D版产品,TABAO上搜店铺 华强电子开发板
目前发现有一个问题,就是一些情况下(比如:MCU配置错误,启动失败之后),仿真器闪红灯后容易卡死,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。
以前的D版V9没有这个问题
DIY的J-Link-OB-STM32也没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