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在调试dma的时候遇到的和cache mpu相关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4-02-22):
    之前看硬汉老哥的视频时候听到,关于使用cache时候时候可能出现数据一致性问题,之前没有特别重视,今天好像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了,不是特别明白,求大佬们帮我分析一下为啥。

条件:我是在dmamux定时器触发与dma输出16路脉冲的程序上改的,我dma设置成循环模式,一字节,没开fifo,用了这个函数
HAL_DMA_Start_IT(&DMA_Handle, 0x24000000, 0x24010000,8);
,定时器是一直开着的。

DMA的配置,两块内存初始,还有自动运行和按下按键之后的图在下面。

碰到的问题:按理来说dma会不停的往0x24010000这个地址搬运数据,我选择一直运行,我刚开始发现他确实搬数据过去了,就是自动运行那个图。然后我按下按键会往0x24010000这个地址写16个ff,就是按下按键那个图。
         第一时间没察觉出什么不对,然后突然想到我dma是一直触发的,为什么他的前八个字节会是八个ff,不应该是源地址的数据吗。然后我打开dma的寄存器监控,我划红圈的地方,我看他isr还有ndtr数量一直在变,好像dma也没停下来啊,我就开始纳闷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学mpu时候硬汉老哥提到的一致性问题。我就去看了mpu的设置,axi sram还真的开的是最高性能,allocated全开了。然后我就去把设置改了一下,共享,cache,buf全给关了,用了那个normal里面性能最低的模式。然后再去调试发现结果正确了,就是下面那个正确的图。
        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,为什么改了mpu之后他结果能正确啊,cache不是和cpu一起的吗,dma不是没有用到cpu吗。按理来说cache的策略应该不会影响到dma搬数据吧,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,请大佬们指点我一下

自动运行和按下按键

自动运行和按下按键

初始状态

初始状态

DMA的配置

DMA的配置

按完按键

按完按键

正确结果

正确结果

网友A:
你的CPU往DMA的发送缓冲区写数据,这个是有写Cache参与的。如果Cache命中,会实际写入到你的Cache里面,没有更新到实际的SRAM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PU往DMA的发送缓冲区写数据,这个是有写Cache参与的。如果Cache命中,会实际写入到你的Cache里面,没 ...

老哥,cpu往dma发送缓冲区写数据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啊,dma什么时候会用到cpu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PU往DMA的发送缓冲区写数据,这个是有写Cache参与的。如果Cache命中,会实际写入到你的Cache里面,没 ...

老哥,我又去试了一下,按完按键之后目标地址就是16个ff,然后我又弄了个按键,试了一下分别运行cleaninvalidate,clean,invalidate的结果,cleaninvalidate的结果是正确结果跟上面图一样,但是后面两个都有些问题,clean之后没有反应,还是16个ff,invalidate之后是03020100 07060504 00000000 00000000,后面的八个ff也变成00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哥,cpu往dma发送缓冲区写数据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啊,dma什么时候会用到cpu啊

你这个代码不是GPIO输出脉冲吗,也就是DMA将你RAM里面的数据发送到GPIO输出寄存器。

RAM里面数据初始化是需要CPU参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代码不是GPIO输出脉冲吗,也就是DMA将你RAM里面的数据发送到GPIO输出寄存器。

RAM里面数据初始 ...

啊不是啊,我只是在这个例子上面改的,改成memtomem,从0x24000000发到0x2401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