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103做从机在中断中接收数据只能接收一个字节

楼主(2024-02-23):
问题描述:SPI做从机,上位机作主机发送数据,上位机发送单个字节可以,发送多个字节进不了中断。
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波形,发送正常。

以下是代码,请大佬指教以下哪里出来问题。谢谢。
SPI从机初始化
void SPI_FLASH_Init(void)
{
  SpiHandle.Instance               = SPI1;
  SpiHandle.Init.Direction         = SPI_DIRECTION_2LINES;
  SpiHandle.Init.CLKPhase          = SPI_PHASE_1EDGE;
  SpiHandle.Init.CLKPolarity       = SPI_POLARITY_LOW;
  SpiHandle.Init.CRCCalculation    =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;
  SpiHandle.Init.CRCPolynomial     = 7;
  SpiHandle.Init.DataSize          = SPI_DATASIZE_8BIT;
  SpiHandle.Init.FirstBit          = SPI_FIRSTBIT_MSB;

	SpiHandle.Init.NSS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HARD_INPUT;//
  SpiHandle.Init.TIMode            = SPI_TIMODE_DISABLE;

	SpiHandle.Init.Mode = SPI_MODE_SLAVE;

  HAL_SPI_Init(&SpiHandle);

  __HAL_SPI_ENABLE(&SpiHandle);
}

GPIO初始化和中断优先级设置
void HAL_SPI_MspInit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;

  /*##-1-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/* Enable GPIO TX/RX clock */
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;
  /* Enable SPI clock */
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7;//pianxuan  shizhong  mosi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INPUT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6;//miso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HIGH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/* SPI1 interrupt Init */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SPI1_IRQn, 5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SPI1_IRQn);
}

中断
void SPI1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SPI1_IRQn 0 */
  printf("\r\n中断 \r\n");
  /* USER CODE END SPI1_IRQn 0 */
  HAL_SPI_IRQHandler(&SpiHandle);
  /* USER CODE END SPI1_IRQn 1 */
}

终端回调
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 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 printf("\r\n回调 \r\n");
        if (hspi->Instance== SPI1)
        {

        printf("rx_data[0] = %x\r\n",rx_data[0]);
        printf("rx_data[1] = %x\r\n",rx_data[1]);
        printf("rx_data[2] = %x\r\n",rx_data[2]);
        printf("rx_data[3] = %x\r\n",rx_data[3]);
        printf("rx_data[4] = %x\r\n",rx_data[4]);

        HAL_SPI_Receive_IT(&SpiHandle, rx_data, 5);

        }
}

main函数:初始化时打开了SPI中断接收
int main(void)
{
  /* 设定系统时钟为72MHz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      LED_GPIO_Config();
        LED_BLUE;
        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    uint8_t printData[] = {0X55,0X05};
        /* 配置串口1为:115200 8-N-1 */
        DEBUG_USART_Config();

        printf("\r\n这是一个switch pack测试实验 \r\n");

  /* 8M串行flash W25Q64初始化 */
        SPI_FLASH_Init();

        HAL_SPI_Receive_IT(&SpiHandle,rx_data,5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这是一个switch pack测试实验 \r\n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SPI_Transmit(&SpiHandle,(uint8_t*)rx_data,5,1000);
    HAL_Delay(2000);

        }

还请大佬指点以下

网友A:
不能在SPI中断里面串口打印,串口打印速度远远低于SPI中断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在SPI中断里面串口打印,串口打印速度远远低于SPI中断速度。

我在中断中置标志位,然后在循环中打印,还是无法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多哥字节数据。现在上位机发送多个字节只能进一次中断,第二次发送就进不了。如果单个字节发送的话,每一次都能进中断。博主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吗,已经困扰我一天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中断中置标志位,然后在循环中打印,还是无法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多哥字节数据。现在上位机发送多个字节 ...

这样测试过没,每发送1个字节数据后,延迟100ms发送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测试过没,每发送1个字节数据后,延迟100ms发送是否正常。

老师能否加您个联系方式,我将工程发您,帮我调试一下,有偿。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师能否加您个联系方式,我将工程发您,帮我调试一下,有偿。谢谢

分享到百度云,有时间了我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到百度云,有时间了我看下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oVAeHAEh6shH-w5R4wU9A?pwd=vftk 提取码: vftk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,操作更方便哦
提取码:vftk

问题描述:SPI主从通信,上位机作主计,stm32做从机。目前只能实现上位机发送一个字节,下位机收一个字节,多个字节发送不可行。

老师,我怀疑是不是SPI中断一次只能收发一个字节,如果是的话,那么是不是要采取DMA收发?还请老师帮忙看一下,谢谢!  我是今年刚入职公司的应届生,这个项目对我至关重要,希望老师帮忙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oVAeHAEh6shH-w5R4wU9A?pwd=vftk 提取码: vftk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 ...

不能采用阻塞接收嘛,片选信号通过外部中断触发,在主程序里判断标志位,进行阻塞接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