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stm32使用H7-TOOL的trace功能,svd文件无法搜索到cpu

楼主(2024-02-23):
硬件STM32F103ZCT6,软件使用了freertos,使用cubemx配置工程。
在cubeprogrammer中可以正常识别芯片

在H7-TOOL中使用,下载程序,可以下载成功,程序正常运行。
寄存器监视的时候,使用ST的svd文件,无法搜索到cpu
使用AT的芯片SVD文件 AT32F435XX.SVD文件,可以解析SVD.(为什么用AT435,因为第一次打开窗口时显示的是435)
使用的开发板为拆机手写板二手

网友A:
升级到上位机到2.2.5即可,同时更新下APP和eMMC。

这次升级修改了ST的103 SVD文件bug问题。

在STM32F10x系列svd文件中手动增加了CPU字段 <cpu>        <name>CM3</name> </cpu>

网友B(2025-02-17):
引用 网友A:
升级到上位机到2.2.5即可,同时更新下APP和eMMC。

这次升级修改了ST的103 SVD文件bug问题。

你好,国民的单片机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,啥时候也能把其它的单片机型号也一并更新一下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国民的单片机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,啥时候也能把其它的单片机型号也一并更新一下啊

国民技术的那个型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国民技术的那个型号

整个文件夹都是空的,路径h7toolPC_release\Trace\SVD\Device\Nationstech。不过我后面用外面的SVD文件,加上内核name之后就ok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整个文件夹都是空的,路径h7toolPC_release\Trace\SVD\Device\Nationstech。不过我后面用外面的SVD文件, ...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

这个Device文件夹解压后有1.08GB,占用空间太大,放在这个帖子了,可以下载解压使用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highlight=CMSIS-SV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

这个Device文件夹解压后有1.08GB,占用空间太大,放在这个帖子了,可以下载解压使 ...

好的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