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k7738的sqrt计算

楼主(2024-02-23):
有没有大佬用过ak7738的汇编,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计算sqrt的,官方文档根本没有啊!可有偿!

网友A:
调用C库的API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C库的API即可

您好大佬,是直接在汇编代码之外调用sqrt()这个函数吗,可是这样的话,我要计算的数据在汇编代码的寄存器中,怎么把它表示出来呢,麻烦您能指导一下嘛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C库的API即可

这是我理解的源代码中对EXP2运算的过程,您看是否正确,还有就是您有SQRT的实现办法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大佬,是直接在汇编代码之外调用sqrt()这个函数吗,可是这样的话,我要计算的数据在汇编代码的寄存器 ...

你这个用的什么IDE,可以汇编里面嵌入个C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用的什么IDE,可以汇编里面嵌入个C调用。

您好大佬,我用的是Akx的DSP Design Tool,汇编代码的编写是按照它们的格式插入进去的,类似这种

在! 后面使用C语言的sqrt()可以是可以,也可以将数据写入到"   "包括的代码中,但是怎么将"   "包括的代码中的数据,拿到!中的代码中使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大佬,我用的是Akx的DSP Design Tool,汇编代码的编写是按照它们的格式插入进去的,类似这种

他们的这个用法,不太清楚了,我以为你是M内核系列。

网友:
可以找我,AKM代理

网友:
可以直接找我,AKM代理

网友:
网上有个快速算法,不是汇编的
//
// 计算参数x的平方根的倒数
//
float InvSqrt (float x)
{
        float xhalf = 0.5f*x;
        int i = *(int*)&x;
        i = 0x5f3759df - (i >> 1);        // 计算第一个近似根
        x = *(float*)&i;
        x = x*(1.5f - xhalf*x*x);       // 牛顿迭代法
        return x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