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正负电压的PWM方案

楼主(2024-02-23):
如题,需要一个±15V的PWM,频率24K,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?

全桥理论上可行,但是不知道这个频率够不够,而且有些全桥驱动IC,要求输入PWM,如果要高速切换,似乎不太好控制,不确定是否是一个脉冲产生一个电平,也就是说IN1发一个脉冲,然后IN2发一个脉冲,是否可以输出一个正负电压的脉冲。
另外,如果要拓展电压可调和频率可调,该怎么搞?

实在是有点头秃,求助各位大佬,谢谢了。

网友A:
是要单片机+外置模拟电路控制,这个满足楼主需求不。

网友B:
您要找的是不是:D类功放?

网友C:
ti的DRV8701应该可以,全桥,PWM,支持100%占空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要找的是不是:D类功放?

D类功放怎么使用?能详细说说么?感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要单片机+外置模拟电路控制,这个满足楼主需求不。

硬件相对苦手,大佬能详细说说吗?模拟电路怎么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i的DRV8701应该可以,全桥,PWM,支持100%占空比。

这种全桥芯片如果要控制不断的正反切换,该怎么控制?2路PWM的话该怎么配合?定时器+IO控制的话,频率不知道能不能达到24K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全桥芯片如果要控制不断的正反切换,该怎么控制?2路PWM的话该怎么配合?定时器+IO控制的话,频率不 ...

是接什么负载?需要多大的电流?一般来说PWM控制输出24K问题不大的。控制的话,以4个NMOS组成的全桥为例,同一组桥臂给互补波形(注意留死区),对角桥臂给一样的波形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