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使用ov5640时,修改预缩放窗口尺寸能随便改吗,x偏移超过了170就不显示了,请教一下什么问题

楼主(2024-02-23):
同上同上同上同上

网友A:
是要实现输出图像的随意裁剪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要实现输出图像的随意裁剪吗

是的,想要控制它的缩放,我往3810-13这些寄存器里写数据,超过了170图像就直接不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