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设置大延时死机问题

楼主(2024-02-25):
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RTX使用osDelay函数设置大延时会死机的问题,我设置10s osDelay(10000)延时,运行半个钟死机,工程的任务也比较多有20多个,每次死机的时间点都是32分钟附近,版本是RTX V5.5.4。

网友:
这个得排查下是那个任务导致的,跟延迟关系不大,延迟只是让你的这个问题能正常复现了。

楼主:
他这个死机还比较奇怪,不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,都不好查死在哪里,我勾选微库就能跑得时间比较久一点。来编译出代码比较大时会有这个问题,随意减少一些代码量就问题消失了。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任务死锁吧,不是死机。可以逐个查询任务在等待那个系统调用。

楼主:
不开微库的情况仿真,死机的时候jlink会脱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开微库的情况仿真,死机的时候jlink会脱机。

我遇到过因为jlink没有加隔离模块,jlink地和板子地形成地环路,偶发的死机,现象是jlink掉线,H747的TIM2不正常计数,换成带隔离的stlink-iso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