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-V5 开发板,例程用V5-011_SPI Flash W25QXX

楼主(2024-02-25):
#define TEST_ADDR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TEST_SIZE                4096
#define PAGE_SIZE   1024

sf_ReadBuffer(ucaTxBuf1,TEST_ADDR + (PAGE_SIZE * 10),20);
读资料有正确值,但是其中有不正确的值,都是0xAA,
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我是有试过demo_spi_flash,这个程式,看可以读写然后再修改程序,修改程序前,我是有执行该demo_spi_flash程序的清除整个FLASH的动作,

网友:
自己做的板子?

楼主:
STM32-V5 开发板

楼主:
STM32-V5 开发板,25q128芯片是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-V5 开发板,25q128芯片是新的

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,原始程序的demo_spi_flash测试可以,自己修改后不行了,是这个意思吧。

这个PAGE SIZE不能随意修改,固定的256字节。
#define PAGE_SIZE   102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