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使用疑问

楼主(2024-02-26):
在使用CubeMX生成STM32的MDK工程后,会在文件夹中有一个CMSIS的文件夹,这个里面的版本是由MX的固件包决定的,
但是一旦使用keil打开后,若通过RTE修改/添加的话,是否是由MDK包管理工具控制的CMSIS的版本???

例如:在学习DSP章节,因为没有在MX配置中选择DSP的选项,所以生成的MDK工程的Drivers/CMSIS中没有DSP相关的文件,
若通过keil的RTE添加勾选DSP选项,则工程中配置添加了DSP的相关文件,但是查看RTE中CMSIS中Core的版本,出现了两行?那此时到底以谁为准啊

core版本描述,没看懂····

core版本描述,没看懂····

网友:
如果既要用CubeMX,又要用RTE,正确姿势是手动创建个MDK工程。

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启动CubeMX

网友:
可以通过代码跟踪到源文件吧? 在include的代码上鼠标右键点击打开,自然就到了对应的文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