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Recorder 时间不正常

楼主(2024-02-26):
芯片是航顺的 hk32c030 ARM-M0 内核。
添加组件之后,编译不通过,报错如下

在 "RTE_Components.h" 添加如下宏定义,则可以编译通过

仿真运行,时间测量都是ns级别的,跟实际不符

网友A:
这个时钟速度要设置和你的主频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时钟速度要设置和你的主频一致

这个配置了的,但是没用

楼主:
相关配置,都是按照教程里面来的,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。
主要有以下疑惑:
#include CMSIS_device_header 报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,因为之前stm32也用过,没有报错
EventRecorder 是否arm内核都支持,还是说这个芯片的pack包不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相关配置,都是按照教程里面来的,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。
主要有以下疑惑:
#include CMSIS_device_header ...

不限制的,M内核都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已找到原因,Cotex-M0内核没有DWT时钟计数器,换成SysTick就可以了。
感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