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C] RTC可以实现微秒级时间戳吗

楼主(2024-02-27):
硬汉哥求助,最近项目上需要将每包数据加上时间戳,要求精度到微秒级,通过设置亚秒寄存器,发现误差较大,还有别的实现方式吗?(时间戳的时间为我在RTC上设置的时间,并非获取的实时时间)另外项目工程未加操作系统,该如何获取当前的实际实时时间啊?

网友A:
用一个1us的定时器,设置时间的时候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。读取RTC时间的时候用这个计时器的值做us的值。不需要的话可以不开启定时器中断。

网友B:
意外发现Cortex-M内核带64bit时间戳,比32bit的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更方便,再也不用担心溢出问题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71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一个1us的定时器,设置时间的时候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。读取RTC时间的时候用这个计时器的值做us的值。不需 ...

好的谢谢,我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意外发现Cortex-M内核带64bit时间戳,比32bit的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更方便,再也不用担心溢出问题了
https:/ ...

好的硬汉哥,我学习一下,视频里STM32H743的参考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啊,我手头上的和视频里的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意外发现Cortex-M内核带64bit时间戳,比32bit的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更方便,再也不用担心溢出问题了
https:/ ...

硬汉哥,得到TSG_CNTCVL  + TSG_CNTCVU*4294967296这个值之后,如何转换成标准的时间戳啊,我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这个值好像不是标准时间戳,大佬请问还需要如何转换啊?之前没用过这个不太了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得到TSG_CNTCVL  + TSG_CNTCVU*4294967296这个值之后,如何转换成标准的时间戳啊,我通过串口打 ...

这个是从上电开始运行的,秒全部使用RTC,us部分全部用这个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