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link-OB仿真频繁断开

楼主(2024-02-27):
使用Jlink-OB + MDk 仿真单片机的时候,一会儿就会自己断开,这个有解吗?

网友A:
已经排除了程序问题造成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经排除了程序问题造成的吧。

排除了,怀疑是不是JLink识别到不是自己家的仿真器给我断开了

网友B:
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。用的是JLink-OB-STM32F072。
就是被Jlink软件识别为盗版,不让用了。
有一些限制,看看你的JLink-OB是否有不符合的地方。把问题改掉,就可能满血复活了。

0 序列号不能为黑名单里面的那几个. 此条不重要, 因为没人去用那些特殊序列号.
1 新型号不能内置GDBFull, 有了直接报错. 所有型号不能内置RDDI, 有了直接报错.
2 硬件版本v9~v11并且序列号开头为26,5,82的, 和版本号v1并且序列号开头为80的, 不许内置JFlash或RDI特性.

详见这个链接https://bbs.kanxue.com/thread-270744.ht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。用的是JLink-OB-STM32F072。
就是被Jlink软件识别为盗版,不让用了。
有一些限 ...

我的能够正常下载的,调试也都能进入,只是调试一会儿后会自己断开。和这个情况好像不大一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能够正常下载的,调试也都能进入,只是调试一会儿后会自己断开。和这个情况好像不大一样

我的也是会出现调试几分钟就自动断开的现象。
我记得是把RDDI特性去掉之后,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也是会出现调试几分钟就自动断开的现象。
我记得是把RDDI特性去掉之后,就正常了。

新版本的JlinkCommander已经不支持修改特性了。用openocd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