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可以做ESP32模块的下载器吗?

楼主(2024-02-27):
H7-TOOL的功能丰富,有串口助手,那么是否可以把H7-TOOL当做ESP32模块的下载器,配置引脚连接ESP32的复位和BOOT引脚,实现类似ISP对ESP32进行一键下载?

网友A:
H7-TOOL下载ESP32,推荐通过TOOL的SPI接口直接操作ESP32外挂的SPI Flash下载即可,支持1拖4方式。

ESP32的串口方式下载速度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-TOOL下载ESP32,推荐通过TOOL的SPI接口直接操作ESP32外挂的SPI Flash下载即可,支持1拖4方式。

ESP32 ...

产品板上有引出串口端子,接线方便。
如何通过配置引脚或LUA脚本方式,实现ISP的下载方式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产品板上有引出串口端子,接线方便。
如何通过配置引脚或LUA脚本方式,实现ISP的下载方式呢?

通用GPIO和串口的LUA都支持,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添加试试。

H7-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5期:串口开发,含Modbus(2023-06-1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616

网友B:
esp32串口下载乐鑫给了代码,看了下好像要算MD5,移植到H7tool上应该会麻烦点
https://github.com/espressif/esp-serial-flash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sp32串口下载乐鑫给了代码,看了下好像要算MD5,移植到H7tool上应该会麻烦点
https://github.com/espress ...

MD5比较简单,现在固件从TOOL的上位机存到TOOL的eMMC磁盘,都做了MD5校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