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H7-TOOL新增的4-20mA输入功能使用说明,支持手持方式查看,支持上位机查看波形(2024-02-28)

楼主(2024-02-28):
这个是2024版H7-TOOL新增的功能,之前的TOOL已经有了0-20mA输出功能。这次算是输入和输出都集齐了。

1、硬件接线位置:

电流信号接入到20mA输入引脚,GND接上。

2、显示屏界面效果

上电后,操作上键或者下键,就可以进入到4-20mA传感器界面。

通过OK键使能传感器量程选择,然后操作上键和下键选择,比如选择的4 - 20,表示4mA 对应的读数为4,  20mA对应的读数为20.  又比如-0.1 到 0.5表示4mA 对应的读数为-0.1,  20mA对应的读数为0.5.

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方便的展示此传感器对应的实际读数,不需大家换算了。下面界面中的电流值是采集的电流大小,而读数是根据大小选择的传感器量程做了换算。

3、实际测试效果

为了方便测试,我这里直接将一个TOOL的0-20mA输出,分别输出4mA,10mA,15mA和20mA,让另一个TOOL的4-20mA传感器输入功能采集的效果

实际测量值如下:

4mA输出,实际测量

10mA输出,实际测量

15mA输出,实际测量

20mA输出,实际测量

4、上位机波形展示

上位机点击这里,进入串口助手界面即可,注意不要设置串口参数,仅需点击这个按钮进入:

串口界面展示的采集数值,点击这个波形按钮即可查看波形:

采集10mA动态效果:

楼主:
首版操作说明,更新完成。

网友:
精度还不错,千分之一以下

网友A:
模拟量接口都全面了,可以做些实用小工具,可编程信号输出,不同的信号输入输出转换,PID调试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量接口都全面了,可以做些实用小工具,可编程信号输出,不同的信号输入输出转换,PID调试等

对,正有此意,准备搞搞。

网友B:
请教一下,电流采样是只有一个通道对吧?采样率能到多少,1s最多能传几个电流值到上位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电流采样是只有一个通道对吧?采样率能到多少,1s最多能传几个电流值到上位机?

还有个高边电流采集,和这个功能不同。测试板子功耗用的。

这个功能上传是每秒5-10个,这个采样率很高,H7芯片的ADC,16bit分辨率可以2Ms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