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的DMA相关

楼主(2024-02-28):
用的STM32F429,因为用的资源较多,现在SPI需要用到DMA,5个串口需要用到DMA,还有3路ADC也需要用到DMA,由于代码量多,上述DMA的变量编译到了CCM RAM区导致DMA没有数据,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20000000")))这个方法,只能修改其中的一个数组,其余的无法都用,有没有办法解决,把用到的DMA变量都不让她编译到CCM RAM区导,进而DMA能够不受影响

网友:
考虑一下,是不是数据量太大了,导致DMA没有响应过来

网友A:
供参考。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27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参考。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
非常感谢,按照你说的方法,是可以的,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