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使用LTDC驱动液晶显示显示内容反了180度

楼主(2024-02-28):
放正液晶  显示一个图片

图片实际效果是这样的

显示出来时这样的

请教是驱动哪里需要改下 , 像是旋转了180度

楼主:
文字也是从右下角开始显示   起点变到了右下角

网友:
你的是裸屏吧,大部分裸屏都不可以设置旋转反向的。

部分裸屏有一个SPI或者I2C接口,可以配置寄存器设置。你看你的这个显示屏支持不,如果不支持,你这个屏正常显示应该就是这样了,只能通过软件旋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