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读写保护疑问

楼主(2024-02-29):
STM32读写保护对选项字节编程,如果只想设置修改写保护,程序先执行擦除选项字节块,此时读保护字节就不是A5,是不是读保护也生效了?程序再编程写入A5,是不是就引起擦除整个FLASH程序了?想修改写保护不会引起擦除FLASH.

网友A:
大部分厂家芯片操作Option byte选项字节后,需要断电复位才会生效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18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部分厂家芯片操作Option byte选项字节后,需要断电复位才会生效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

看STM32F103文档解除写保护和读保护,都会先擦除,然后写A5,但是读保护会在写A5的时候就擦除FLASH,写保护就不会吗?

楼主:
有小伙伴使用过F103的读写保护功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