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单片机和tft屏幕显示各国语言

楼主(2024-02-29):
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做单片机和tft屏幕显示各国的文字,且需要显示不同字号大小

网友A:
笨方法就是建个字库然后一一映射

网友B:
1、不同字体号大小,得考虑使用矢量字体了。
2、需要不同国家字体,可以下载不同国家编码的矢量字体,显示采样UTF-8编码,要展示那个国家加载那个国家的字体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不同字体号大小,得考虑使用矢量字体了。
2、需要不同国家字体,可以下载不同国家编码的矢量字体,显示 ...

矢量字体转换单片机能处理的过来吗,其他国家的字库用unicode吗?但是unicode字库有点大,有什么好的推荐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笨方法就是建个字库然后一一映射

建字库用unicode字符集吗?那需要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吧,或者说是用各国常用的字的字符集吗?这样编码转换好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建字库用unicode字符集吗?那需要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吧,或者说是用各国常用的字的字符集吗?这样编码转换 ...

我觉得还是硬汉哥那种比较好,我这种只适合少量的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