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硬汉哥,关于freertos的configTOTAL_HEAP_SIZE设置大于23k会导致程序全都不运行

楼主(2024-02-29):
大佬求助,我在stm32f407用freertos,configTOTAL_HEAP_SIZE不能设置23*1024以上,设置就会整个程序不跑,这是为啥啊?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F407是128KB通用SRAM + 64KB CCM RAM

特别注意CCM RAM不支持DMA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07是128KB通用SRAM + 64KB CCM RAM

特别注意CCM RAM不支持DMA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错了。

我接手别人的代码中内存malloc是用正点原子的,但是用到的都是内部ram申请内存,没用到CCM的,虽然我用了DMA,不过怎么知道DMA涉及到了CCM RAM呢?

楼主:
这是我的启动文件设置和keil5iram1的设置

网友B:
你的使用RAM已经超过128k了,超过128k部分就是分到CCRAM这里,看map文件看一下具体哪些变量分到CCRAM和SRAM里,把一部分变量提前分配到CCRAM这里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88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使用RAM已经超过128k了,超过128k部分就是分到CCRAM这里,看map文件看一下具体哪些变量分到CCRAM和SRAM ...

好的谢谢,请问能把freertos的内存分配到ccram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,请问能把freertos的内存分配到ccram吗?

完全可以,CCRAM就是适合做RTOS的堆栈,论坛里有教程,如果是AC6可能要改一下,在论坛里再搜下分散加载相关的就行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462

楼主:
谢谢大佬们,结贴了,原因是malloc.c分配了很大的数组,导致128k的sram都快满了,所以才设置不了24k以上的rtos堆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