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刷新问题

楼主(2024-02-29):
外挂sram了的
问一下,为什么单屏缓冲  / 5  下正常刷新正常显示

但是直接全屏刷新就画面卡了不会清除会花屏一样,会残留上一帧的画面,问一下怎么清除

网友A:
从CPU利用率来,有可能是没有执行过来。用的什么平台,像F407和F103外部SRAM刷都是没问题的。

我之前做的。

STM32F407+LVGL8+RA8875+外部SRAM,视频展示800*480做滑动效果流畅度也不错(2023-07-1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162&fromuid=58

网友B:
我也遇到了,还没想到怎么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CPU利用率来,有可能是没有执行过来。用的什么平台,像F407和F103外部SRAM刷都是没问题的。

我之前做 ...

就是f407 外挂sram,然后spi dma刷屏,屏幕驱动是st7789,刷慢点就不会残留上一帧画面,真奇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,还没想到怎么解决

哥,有解决方法了吗

网友(2024-04-15):
有可能是超过了DMA一次可以传输的最大数据量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