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使用FSMC访问SRAM出错

楼主(2024-02-29):
环境:Cubeide 1.14.1
SRAM:IS61LV25616AL-10TLI

问题:STM32F407ZGT6使用FSMC访问SRAM出错。SRAM连接到Bank1块3、NE3。当连续读或写时会出错,循环里交替读写时正常。是时序问题吗?还是软硬件问题?

测试1

测试1

测试2

测试2

测试3

测试3
代码:
#define Bank1_SRAM3_ADDR ((uint32_t)0x68000000)
uint8_t sram_w[20] = {0};
  uint8_t sram_r[20] = {0};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20; i++)
  {
    sram_w[19 - i] = i;
  }

  // 失败
  printf("测试sram1\n");
  HAL_SRAM_Write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Bank1_SRAM3_ADDR, sram_w, 16);
  HAL_SRAM_Read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Bank1_SRAM3_ADDR, sram_r, 16);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printf("w[%d] %d -> r[%d] %d\n", i, sram_w[i], i, sram_r[i]);
  }

  // 正常
  HAL_Delay(500);
  printf("测试sram2\n");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HAL_SRAM_Write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i), &sram_w[i], 1);
    HAL_SRAM_Read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i), &sram_r[i], 1);
    printf("w[%d] %d -> r[%d] %d\n", i, sram_w[i], i, sram_r[i]);
  }
  printf("\n");
  // 失败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HAL_SRAM_Write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i), &sram_w[i], 1);
  }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HAL_SRAM_Read_8b(&hsram3, (uint32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i), &sram_r[i], 1);
    printf("w[%d] %d -> r[%d] %d\n", i, sram_w[i], i, sram_r[i]);
  }

  // 成功
  HAL_Delay(500);
  printf("测试sram3\n");
  __IO uint8_t *pSRAM = (uint8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20);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*pSRAM = i;
    printf("pSRAM[%d]=%d\n", i, *pSRAM);
    pSRAM++;
  }
  printf("\n");
  // 失败
  pSRAM = (uint8_t *)(Bank1_SRAM3_ADDR + 20);
  for (size_t i = 0; i < 16; i++)
  {
    printf("pSRAM[%d]=%d\n", i, *pSRAM);
    pSRAM++;
  }

  printf("测试sram结束\n");

网友:
如果是10ns速度的话,那跟我们的一样,这个是我们F407外挂10ns, 2MB容量高速SRAM的例子。供参考。

STM32F407+LVGL8+RA8875+外部SRAM,视频展示800*480做滑动效果流畅度也不错(2023-07-1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162

楼主:
已解决,是SRAM虚焊了,重新焊接后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