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ADC采集的数据如何通过USB 虚拟串口发送,求相关例程!

楼主(2024-03-01):
使用定时器触发ADC采集,16bit数据,DMA传输,如何将DMA缓存区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打包,然后通过USB虚拟串口发送?可以的话帮忙提供一下相关例程作为参考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还真有现成的例子,我们开源H7-TOOL的V1.49 APP固件就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有现成的例子,我们开源H7-TOOL的V1.49 APP固件就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 ...

汉哥,我1K的输入信号,ADC1的两个通道采集,触发的定时器频率我设置为100k(采样率),转换周期设置为最大8.5+1.5个时钟周期(16bit分辨率),DMA缓存区大小为60,采用双缓存发送,每次使用usb 虚拟串口发送一个包(60个字节),但是上位机显示的波形存在严重的失真,像是采集的点数不够。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汉哥,我1K的输入信号,ADC1的两个通道采集,触发的定时器频率我设置为100k(采样率),转换周期设置为最 ...

上位机是不是也用的串口软件收发的,别用串口软件处理,虚拟串口本质也是BULK传输,直接使用bulk方式处理,速度快很多。

楼主:
我今天调试发现,我ADC1采用的是差分输入的方式,但是采集直流电压的1.1V的时候,DR寄存器中的值抖动很厉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今天调试发现,我ADC1采用的是差分输入的方式,但是采集直流电压的1.1V的时候,DR寄存器中的值抖动很厉害 ...

这个误差太大了,测试单端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误差太大了,测试单端正常吗

汉哥,调试好了 ,单端正常,差分的时候是因为我输入信号的缘故,H7对差分输入共模信号信号有个范围要求,vref/2-10%~vref/2+10%,将输入共模信号控制在这个范围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汉哥,调试好了 ,单端正常,差分的时候是因为我输入信号的缘故,H7对差分输入共模信号信号有个范围要求 ...

谢谢告知问题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