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__attribute__将数据写入到flash固定位置的疑惑

楼主(2024-03-01):
我使用__attribute__将变量写入到flash指定的其位置,如下图,但是发现flash周边的数据也同时受到影响,我的flash一页是2K,我写入的地址是230K的位置,是对齐的,但是发现写入位置前后都收到了影响,0x08039800位置变量为0xA是正常的,但是后面还出现一堆莫名其妙的数据,希望大佬能能解惑,为什么会这样

当我把变量写进rom的指令注释后,就恢复正常,为什么__attribute__对flash的擦写范围影响这么大?希望这位大佬给点建议

网友A:
简单的几个变量定义到内部Flash是这样的,会导致整个扇区浪费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的几个变量定义到内部Flash是这样的,会导致整个扇区浪费掉。

好的,谢谢硬汉哥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