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的双重adc模式,软件触发,采样率太低

楼主(2024-03-01):
请教一下,我使用stm32h743vit6+v版,时钟配置成480mhz,使用双重adc模式+12bit+1.5cycle,adc1和adc2共同采集通道3,

采集理论上单个adc的采样速率此时能得到4.5mhz,这样双重模式下软件触发,采样率是不是应该在9mhz左右?

以下是我的配置图,目前程序是正常运行,一次是采集512个数据,但是中断频率只有1m左右(512*2k);

adc1配置

adc1配置

adc1_dma

adc1_dma

adc2配置

adc2配置

这里是启动adc和adc的中断,用示波器看io口翻转速率

code1

code1

code2

code2

这个是示波器抓的图片,翻转速率是2k左右:

示波器

示波器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查看手册,两个adc之间有个3.5的cycle,这个是固定的吗?

是不是就是软件这里的配置:
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,请各位大神赐教,请硬汉哥抽空帮忙指导一下

楼主:
图片为啥刷新不出来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为啥刷新不出来?

上午附件服务器挂了。

注意,ADC双重模式,ADC1和ADC2之间的采样间隔是固定的几个参数配置,你要算进去,是不是和你触发速度配合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午附件服务器挂了。

注意,ADC双重模式,ADC1和ADC2之间的采样间隔是固定的几个参数配置,你要算进 ...

触发就是软件触发一次的,然后是continues采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触发就是软件触发一次的,然后是continues采集

就是这个,之前我发过一个帖子。

F429自带的3ADC快速交替采样不适合用于定时器触发,因为无法做到等间隔采样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66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