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应用] CH32V307的以太网卡死问题

楼主(2024-03-01):
硬汉哥们,小弟,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: 用了CH32V307的网络库 里面有老大写的RTP的广播例程,在没有添加任何 其他代码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可以正常通过DHCP获取IP 进行广播。但是移植了需要运用的代码进去的时候,就会进去硬件中断。注释掉网络的代码的时候,运用的代码是没问题的;反之 也可。求助各位哥哥,看有没有那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这种冲突起来。实习的小菜鸡  实在是束手无策了

网友A:
这个可以考虑用排查法,逐步添加代码排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考虑用排查法,逐步添加代码排查。

因为只初始化IO口之类的代码的话是没问题的,所以我用了注释了那些 在while 里面的代码来排查到底是那一块的应用代码 出问题,结果是每个都不行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只初始化IO口之类的代码的话是没问题的,所以我用了注释了那些 在while 里面的代码来排查到底是那一 ...

这种的话,有可能是堆栈空间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