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在多任务里面模拟SPI或IIC

楼主(2024-03-01):
在STM32F407的FreeRTOS的多任务里面,任务A使用模拟SPI或IIC,如果任务A经常被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,请问这种情况会影响SPI或IIC的通讯质量吗?谢谢

网友:
这个主要看你的设备对是时序要求,
(1)SPI的话,时序关键的地方可以考虑加个调度锁
(2)I2C的话,因为有应答,可以方便的验证读写是否成功。

网友A:
好好的硬件干嘛不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好的硬件干嘛不用?

自带的硬件引脚被用作其他方面了

网友B(2024-04-01):
引用 楼主:
自带的硬件引脚被用作其他方面了

加个任务调度锁或者互斥信号量估计可以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个任务调度锁或者互斥信号量估计可以解决

互斥信号量还是可以被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给抢占吧,只能加任务调度锁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互斥信号量还是可以被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给抢占吧,只能加任务调度锁吧

这个根据你的需要适当的选择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根据你的需要适当的选择即可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