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 使用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 这个功能如何配置 垂直滚动条的宽度 ?

楼主(2024-03-01):
请教下, 使用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 这个功能如何配置 垂直滚动条的宽度 ?

目前这个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 功能已基本实现, 但是显示出来的垂直滚动条有些窄, 所以想 问一下如何才能够增加 宽度 ??

网友A:
GUI_Init函数后,立即调用全局的滚动条default宽度设置函数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_Init函数后,立即调用全局的滚动条default宽度设置函数即可。

貌似没有找到啊, 具体是哪个函数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没有找到啊, 具体是哪个函数 ??

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