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移植V5硬件显示屏不能触屏,求指教

楼主(2024-03-02):
程序直接烧录的V5配套资料中STemwin教程里的第2章:STemWin5.xx详细移植步骤 中的程序,在开发板上可以完美运行,但是在自己画的板子上就只能正常显示不能触屏操作,显示屏为安富莱配套的5寸电容屏,电路图如下,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!!!
显示屏是这个

网友A:
你的显示屏是GT911还是GT811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显示屏是GT911还是GT811的

好像是RA8875

网友A:
RA8875是LCD控制器,你的显示屏触摸用的那个,GT911还是GT8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A8875是LCD控制器,你的显示屏触摸用的那个,GT911还是GT811

GT811应该是

网友A:
这样的话,将emWin的游标箭头显示出来,然后你水平滑动和垂直滑动,看看游标的变化方向,大概率X,Y轴镜像之类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将emWin的游标箭头显示出来,然后你水平滑动和垂直滑动,看看游标的变化方向,大概率X,Y轴镜像 ...

嗯..鼠标显示出来了,但是滑动的时候鼠标不会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..鼠标显示出来了,但是滑动的时候鼠标不会动

那就是触摸的移植实现有问题,调试下你的bsp gt811.C文件,里面有printf数据打印,可以打开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触摸的移植实现有问题,调试下你的bsp gt811.C文件,里面有printf数据打印,可以打开看下。

不好意思 我刚才用这个初始化代码试了一下
void TOUCH_InitHard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i;

    g_tTP.Enable = 0;
    g_tTP.Write = g_tTP.Read = 0;
    printf("\nAAA\n");
        /* 50ms,等待GT811复位就绪,才能探测GT811芯片 ID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5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i2c_CheckDevice(GT811_I2C_ADDR)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T811_InitHar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2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/* 2015-04-21 break 修改为 return */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FT系列电容触摸触摸 : 4.3寸id = 0x55    5.0寸id = 0x0A  7.0寸id = 0x06 */
                if (i2c_CheckDevice(FT5X06_I2C_ADDR)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8_t id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统上电后要先做一段时间的延迟,因为FT系列电容触摸芯片上电后可以直接检查出芯片,但是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的ID号是不对,需要延迟一段时间后再读取才是正确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DelayMS(1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 = FT5X06_ReadI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id=%x\n",i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id=%d\n",i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d == 0x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TouchType = CT_FT5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LcdType = LCD_43_480X27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检测到4.3寸电容触摸屏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id == 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TouchType = CT_FT5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LcdType = LCD_50_800X4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检测到5.0寸电容触摸屏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* id == 0x06 表示7寸电容屏(FT芯片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TouchType = CT_FT5X0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_LcdType = LCD_70_800X4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检测到7.0寸电容触摸屏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T5X06_InitHar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bsp_DelayMS(10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g_ChipID == IC_887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A8875_Touch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g_tTP.usMaxAdc = 1023;        /* 10位ADC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A8875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SC2046_InitHard();

                g_tTP.usMaxAdc = 4095;        /* 12位ADC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SC2046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TOUCH_LoadParam();        /* 读取校准参数 */

        g_tTP.Enable = 1;
}

发现屏幕插在V5的板子上可以读出来是FT5X06驱动的5寸电容屏,但是插在自己的板子上面他就读不出ID,这是什么问题呢?是硬件连接设置的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触摸的移植实现有问题,调试下你的bsp gt811.C文件,里面有printf数据打印,可以打开看下。

刚发现上电以后系统会一只进入这个函数uint8_t i2c_WaitAck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;

        I2C_SDA_1();        /* CPU释放SDA总线 */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I2C_SCL_1();        /* CPU驱动SCL = 1,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*/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if (I2C_SDA_READ())        /*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 = 1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NO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 = 0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YES\n"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CL_0()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return re;
}
返回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刚发现上电以后系统会一只进入这个函数uint8_t i2c_WaitAck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;

I2C外部是不是上拉电阻忘了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2C外部是不是上拉电阻忘了接了。

我看V5原理图上好像也没有接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2C外部是不是上拉电阻忘了接了。

哦哦我看到了,原理图I2C的上拉电阻画在EEPROM那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