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STM32H7使用外置ADC配合DMA采样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02):
有一个需求是用STM32H743BIT6驱动外置ADC  LTC2380-16 进行采样,给的要求是1MHz采样率去采样一个正负5V的信号,之后进行后续的解调操作。

然后针对LTC2380的SPI+DMA通信这一步的触发源我太明白该怎么去设置,它需要先拉高CNV管脚之后再去等待BUSY信号拉高,之后再进行SPI通信,但如果把拉管脚的操作放在中断里那CPU基本一直在跳中断,之后的操作根本没法处理。

请问有没有什么触发方法可以让输入进来的信号直接走DMA,不要这么频繁的进中断?

(现在硬件板子上CNV和BUSY给到的都是普通的GPIO管脚

网友A:
这个得用DMAMUX的外部EXTI0引脚触发SPI + DMA执行。让DMA全程自动完成,不要频繁进出中断,中断频率太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得用DMAMUX的外部EXTI0引脚触发SPI + DMA执行。让DMA全程自动完成,不要频繁进出中断,中断频率太高了

嗯嗯,感谢感谢!!我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