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RP2040开发板,可以SWD烧录,USB BOOT出不来,程序跑不起来

楼主(2024-03-03):
我自制了一块RP2040开发板,但是无法使用,按下BOOT后也没有USB设备,可以用SWD(DAPlink)擦除和烧录,但是程序跑不起来。

板子是用立创EDA课程官方的板子,改了晶振部分(封装)和烧录接口部分(改为PH2.0),没有改核心部分。
【核心板】RP2040最小系统 -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(oshwhub.com)

故障描述:
连接USB没有反应,用zadig也找不到USB设备,已经按下BOOT。除了电源灯亮,没有任何反应。
搭建环境,尝试了rp2040 CSDK的官方例程,比如blink等,用SWD DAPlink可以烧录,烧录后无反应,灯不亮,PyOCD 调试Pause发现进程在很奇怪的地址并且不会变。(点击步过就会往前面走,但是Resume再暂停,地址不会变)
PyOCD和probe-rs都能正确识别设备,也能烧录和擦除,尝试了rp2040 rust的blink(template工程),Probe-rs显示Failed to attach to RTT continuing...如果用download命令可以下载但是没法调试,烧录后无反应,灯不亮。
我的故障排除:
1.焊接:USB通路连接良好,重新加焊RP2040和各个地方,测量USB等引脚都有对地阻值,RP2040也重新焊接了。观察阻容焊接良好。
2.连接:已经检查数据线和电脑USB问题。
3.BOOT:确认进入了BOOT,因为进入boot后SWD也无法烧录,而且万用表测量确实成功拉低。
4.晶振:万用表测量晶振电压为1.5V,应该是起震了的
5.测量IOVDD约为1.0V,在正常范围内。
6.焊接了BOOT的可选上拉电阻,仍无效(手册里说部分flash可能需要这个电阻)
7.更换了不同地方买的不同批次RP2040,现象一模一样。
8.更换三颗不同地方买的Flash,问题一样。能烧录和擦除,可能不是flash的问题?
实物图:
修改后原理图如下:

感谢各路大佬不吝解答!!!!

楼主:
补充,三颗Flash的型号为W25Q16JVSIQ,W25Q64JVSIQ,这两颗应该是官方支持的,此外还尝试了一颗XMC的flash。
因为可以烧录和擦除,我感觉不是flash的问题

网友:
建议确认一下晶振频率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