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DAP] WIN11无法识别cmsis-dap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4-03-03):
win11更新到23H2后,cmsis-dap一直被识别为未知USB设备,有解决办法吗?
多谢大佬!

网友:
你的是HID的还是WinUSB的。这两个都是没问题的。

以我们H7-TOOL为例,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,都可以在Win11 23H2正常识别使用。不是系统的问题。

楼主:
应该是我的CMSIS-DAP硬件的问题,更换不同的USB口,反复拔插,总算能工作了。但是稳定性并不好。

网友A:
之前遇到的玄学问题,在笔记本上正常但在台式机上无法识别cmsis-dap,之后烧录器通过连一个拓展坞再连电脑就能正常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遇到的玄学问题,在笔记本上正常但在台式机上无法识别cmsis-dap,之后烧录器通过连一个拓展坞再连电脑 ...

我的也是,直连笔记本很难成功,中间连了各扩展坞。

网友(2024-04-25):
我之前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拔插玄学解决,现在拔插不管用了怎么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