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分散加载,程序时如何加载到RAM的呢

楼主(2024-03-04):
我使用分散加载将部分程序放到RAM,RAM掉电后数据就没有了,重新上电后,芯片是如何将RAM区程序复原的呢。

网友A:
以MDK为例,是MDK封装的__main函数里面完成复制粘贴的。

MDK的C库启动过程和初始化,即__main函数的执行全过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65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MDK为例,是MDK封装的__main函数里面完成复制粘贴的。

MDK的C库启动过程和初始化,即__main函数的执行 ...

收到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