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readx 一直卡在__tx_ts_wait:

楼主(2024-03-04):
使用stm32Cubex生成threadX工程,stm32f429igt6,但是一直在__tx_ts_wait:汇编中循环,卡在这里了

网友A:
ThreadX没有任务要执行的时候就会一直在这里刷新。

CubeMX创建后,再手动创建个任务,看看能正常进入不。

楼主:
按照视频添加添加过AppTaskStart启动任务,查看计数值,但是还是一直卡在这里,无法正常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readX没有任务要执行的时候就会一直在这里刷新。

CubeMX创建后,再手动创建个任务,看看能正常进入不 ...

和B站视频操作一样操作,创建APPstart启动任务查看计数值,但是还是一直卡在这里,无法正常进入计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和B站视频操作一样操作,创建APPstart启动任务查看计数值,但是还是一直卡在这里,无法正常进入计数

你在你的这个任务里面打个断点,一次也没有进去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你的这个任务里面打个断点,一次也没有进去吗

解决了,刚才是我代码变量重名名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