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类似memcpy这类C库函数在单片机中被放在什么位置呢?

楼主(2024-03-04):
keil中可以直接使用memcpy这种函数,但我实际调试时找不到memcpy函数的地址,那芯片是如何运行memcpy函数的呢

网友:
看 map 文件

楼主:
memcpy在map里找不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emcpy在map里找不到

可以反汇编看,调试状态进入到这个memcpy的地方,会看到他们有调用。

网友:
memcpy被编译器视作关键字,如果找不到函数调用就是相关拷贝行为被优化成操作指令了

网友:
不同地方调用,或不同参数调用,可能指令还不一样。正如5#所说,被优化成指令了

网友:
在microLib里面,没有函数原型的,只有定义(头文件)。头文件在keil目录里

网友:
启动 .s 文件有。可以单步跟一下。库文件安装目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