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刷写spi flash 多个文件时问题

楼主(2024-03-04):
刷写多个文件后在读取出来对比发现只有最后一个文件成功写入。刷写的是一个esp32的所有bin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扇区擦除大小是64KB,你的前三个都在一个扇区,你把前三个合并成一个再烧录应该就可以了。

还是有问题的话,干脆将你四个文件都合并成一个烧录。

ps:可能X25F32确实不能使用X25Q32烧录,等公司那边买了这个X25F32验证下。另外把你的这个四个文件分享下。方便我们这边测试验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