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readX 创建套接字失败(socket函数返回值为-1)

楼主(2024-03-05):
使用stm32cubemx生成THreadX工程(开启threadx core,file core,netXDuo core,Lan8742 的phy驱动),用的程序是github 上threadx NetxDuo Samples文件夹中的demo_bsd_tcp.c,编译已经通过,但是运行过程中就出现套接字创建失败(返回值-1)的问题,RJ45黄灯一直在闪烁。硬件:stm32f429igt6,phy用lwip试过,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单步调试进入这个函数看下从那里返回,应该是资源不足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步调试进入这个函数看下从那里返回,应该是资源不足导致的。

进入nx_bsd_socket(INT protocolFamily, INT type, INT protocol)这个函数,然后在这个地方获取mutex失败了,返回值是:TX_MUTEX _ERROR (0x1C) 无效的互斥信号量控制块。
,这是因为资源不足吗?如果是资源不足的话,我该怎么修改,是修改stack大小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进入nx_bsd_socket(INT protocolFamily, INT type, INT protocol)这个函数,然后在这个地方获取mutex失 ...

这个地方错误的话,应该是你的bsd socket实现代码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地方错误的话,应该是你的bsd socket实现代码有点问题。

这个是从github threadx 拿下来的,官方的代码,也会出现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