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新手求助】运行例程时卡在bsp_CheckTimer函数

楼主(2024-03-05):
背景:自己画的板子,使用BH1750FVI光照度传感器例程测试传感器是否好使
问题描述:

调试时全速运行,输出一直为1.00lux,说明bsp_CheckTimer()只判真了一次,之后一直为假,
现象和设定500ms周期的定时器不符,设想输出应该是每500ms输出加一。
另外程序基本没有改动。
想请教一下前辈们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,感激不尽

网友A:
bsp.C文件里面有个按键的扫描函数,如果你没有用过,注释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sp.C文件里面有个按键的扫描函数,如果你没有用过,注释掉。

注释后试了试现象是一样的,应该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注释后试了试现象是一样的,应该不是这个原因

这样的话,那就得看下bsp_timer.c里面滴答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看看周期性进入没,这个周期性进入的话,那这个判断函数也是没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