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种因素会影响擦FLASH时中断正常运行呢

楼主(2024-03-06):
我的中断已经被我移动到RAM了,在擦FLASH时如果只有LED灯翻转,和我自己定义的钩子函数,中断是可以正常运行的,可
1、如果在中断中定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数组中断在擦FALSH时无法正常运行,(我的LED没有正常翻转)

2、如果使用memcpy,拷贝的长度 int类型时 1~8、12、16均擦FLASH可正常运行,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,不行,  uint8类型 (1~7没测) 8~12行,13~18不行
3、如果我声明        uint64_t a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64_t aa1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= aa + (aa1+625)/1000000;   这种也会影响我擦FLASH时中断执行
这都是为什么呢?求大佬解答,求求了。

网友A:
你这个代码里面调用了太多函数,这些函数本身不是在RAM里面执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代码里面调用了太多函数,这些函数本身不是在RAM里面执行的。

        timer_flag_clear(TIMER1,TIMER_FLAG_UP);
        Timer1Hook();
都被我移动到了RAM区了,其他的全是宏,只有memcpy没有移动,但memcpy有时行有时不行,给我搞昏了,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定义数组也不行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代码里面调用了太多函数,这些函数本身不是在RAM里面执行的。

哦memcpy我大概知道了,当memcpy被认为是代码是好像就不行,当其被认为是指令时就可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哦memcpy我大概知道了,当memcpy被认为是代码是好像就不行,当其被认为是指令时就可以

memcpy也要放在RAM里啊,你这个数组不长,直接while循环数据对拷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emcpy也要放在RAM里啊,你这个数组不长,直接while循环数据对拷就行

我知道memcpy也需要放在RAM,我放在RAM就全好了,但我好奇的是为啥不放在RAM时,有时可以,有时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