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LINK,SW端口显示no sw dp found

楼主(2024-03-06):
JLINK,SW端口显示no sw dp found,KEIL用JLINK的SW端口下载不了,得换JTAG端口,请问是什么原因,有没有小白从头到尾安装到使用JLINK的教程。

网友:
目标板芯片是那个型号。

网友:
50MHZ的速率太夸张了,如果你这个是盗版的Jlink,那不可能上到这种速率,估计你改成500Khz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