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直驱方案显示波形,画面闪怎么处理

楼主(2024-03-06):
GUIX直驱方案并口驱动显示屏,显示波形时,一闪闪的,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

网友A:
新版新增了个局部缓冲机制,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新增了个局部缓冲机制,可以试试。

你说的是新版guix,还是新版的直驱方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