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卡死在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

楼主(2024-03-06):
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,按照教程移植代码,将电脑与开发板用网线连接起来,修改电脑ip之后无法ping通,debug发现程序一直在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这里不往下执行了。请问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A:
这里设置的是永久等待。你设置为200ms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设置的是永久等待。你设置为200ms试试。

设置为200us就不卡在这里了,但是还是ping不通,tcp测试还是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设置的是永久等待。你设置为200ms试试。

因为我用的phy是LAN87842系列,所以使用你提供的代码会产生这个问题吗?但是我phy驱动是全部替换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