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记录个H7-TOOL高速DAPLINK配合MDK调试下载STM32F103RCT6时,使用4线,不接硬件RST的特别设置方法

楼主(2024-03-07):
【问题现象】

STM32F103的其它系列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使用SWD接口的5线,4线(不接RST),3线(不接VCC和RST)方式都是正常调试的。

唯独这个RCT6系列比较特殊,使用4线方式调试使用时,老是提示下面这个:

【解决办法】

虽然没有接引脚复位引脚RST,但这个地方依然要选择under reset和HW PIN即可解决调试不正常的问题

此时再调试,正常了:

楼主:
接线实物效果,使用4线方式

网友A:
为什么有些DAP一定要接VCC呢,我买的好的几十块的都要接VCC才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有些DAP一定要接VCC呢,我买的好的几十块的都要接VCC才能用

这个问题是这样的,分两种情况
1、目标板自供电
(1)最推荐的接线方式是下载器的TVCC设置为输入,目标板的VCC为其供电,这样可以让下载器的SWD接口电平随目标板的SWD接口引脚电平变化,这种的是最靠谱的。
(2)次之,下载器的TVCC设置到跟目标板的SWD接口GPIO电平一致,接到目标板上。
(3)比前面两个差,不接TVCC,下载器的SWD接口有个电平,目标板芯片SWD接口有个电平,落差大的时候容易出问题。所以,如果下载器的SWD接口电平可调节,调节到和目标板接近,会好些。

2、下载器给目标板供电,这种方式也比较好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