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接受多ID配置

楼主(2024-03-07):
stm32F407想实现总线上其中一个节点可以接受多个ID数据,can过滤器该怎么配置,目前配置如下

uint8_t CanFilterInit(uint8_t board_id)
{
  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;
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Bank = 0;
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LIST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16BIT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IdHigh = (0x600+board_id)<<5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IdLow = 0x000<<5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MaskIdHigh = (0x600+board_id)<<5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MaskIdLow = 0x000<<5;
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FIFOAssignment = CAN_FILTER_FIFO0;
    sFilterConfig.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
    sFilterConfig.SlaveStartFilterBank = 14;

    if( HAL_OK != HAL_CAN_ConfigFilter(&hcan1,&sFilterConfig)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}
}

网友:
可以用专用ID过滤,也可以用屏蔽位过滤。

STM32的CAN总线的标识符过滤器组使用注意事项------->重要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449&fromuid=58

楼主:
硬汉太强了,啥都研究的透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