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inux] 必须是同一个交叉编译链编译的linux内核和二进制文件才能跑起来?

楼主(2024-03-07):
linux嵌入式这块儿知道的少,想请教必须是同一个交叉编译链编译的linux内核和二进制文件才能在其上面跑起来?比如想让一个elf文件在另一个硬件跑起来,必须具备什么条件?同样的内核版本,都必须使用同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编译?

网友:
没理解楼主的表述,是谁和谁的编译工具相同?你的elf是什么是类型的你通过file查看一下就知道了,一个arm 一个x86 不同平台肯定不能运行,模拟器除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