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plink

楼主(2024-03-07):
大佬们帮忙看看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
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到

网友A:
楼主这个是USB识别不到,还是目标板识别不到。

楼主:
这个usb识别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是USB识别不到,还是目标板识别不到。

usb识别不到

网友B:
usb没有上拉1.5k,如果不是自带上拉的MCU,比如STM32F103,需要自己添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sb没有上拉1.5k,如果不是自带上拉的MCU,比如STM32F103,需要自己添加

我的MCU就是用的STM32F103C8T6

网友:
STM32F103的USB口需要给DP加一个1.5K的上拉电阻才能正确枚举